[OPPO手机维修]
oppo 807 充电求助

楼主(2015-06-15):
807换完中框,无法充电,系统重新启动能正常充,但是越充越少,新手,自学手机维修,请给点意见

网友A:
更换的过程中有没有把电池给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的过程中有没有把电池给短路了?

没有,正常启动能显示充电,充电头一拔再插就不充了,还要重启才显示充电

网友:
后来怎么样,解决没。

网友:
会不会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