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SMBALERT#这个信号正常吗?

楼主(2015-06-15):
测量待机时 SMBALERT#待机时有3.3   开机后南桥那一端为0v 正常 吗?、
请大神们告诉一下   机器现在好像不过内存   BIOS 也刷了  内存条件也测了 都正常

网友:
这个要看南桥PDF,是怎么定义这个引脚的

网友:
加了个#号,低电平有效,但一直为低电平,肯定有事

网友:
这个信号好像要用示波器测的吧,一般情况下,只要有下拉动作,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