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快速维修 广达 DAOUM8MB6E0 3V 5V 待机。

楼主(2015-06-15):
板号: 广达 DAOUM8MB6E0
故障现象:无待机
维修部位:保护隔离、3/5V待机

今天拿到板子以后先检查外观,乱七八糟不知道是多少修的板子了,干脆直接打值,公共点  3V5V 电感  各大供电电感都OK

直接插上可调电源19V上电,发现电流0.001A,随手测了一下公共点电压和隔离管PQ20的G极,都是18.7V!看来是小电流公共点

要使PQ20完全导通需要PQ39 G极得到一个高电平使D、S极接地让PR165和PR120分压从而使PQ20导通。

PQ39受控于芯片的ACOK由LDO电阻PR111上拉一个高电平。这个信号也同时改名为ACAV_IN(适配器检测信号)送到EC。

测量ACOK 0V。现在开始检测芯片的工作条件和芯片如何才能发出ACOK信号。6 T$ ]  \8 {

通过数据手册发现REF为3.2V 当ACIN大于REF3.2V时管子截止ACOK开漏输出。
根据数据手册发现ACOK没有开漏输出,追查来源发现ACOK由ACIN控制,
查找ACIN外部有公共点分压产生,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阿。

整理一下思路,测量一下LDO脚5.4V 正常。
测量VCC脚,咦,VCC脚只有2.2V 这芯片供电不对阿。

根据图纸发现VCC供电是由LDO经过PR115送到VCC脚,测量一下PR115阻值发现变成47K了。
这个锅看来是得助教背了。
果断找一个0欧电阻换上,上电发现电流已经到了0.005A,测量PWM 3V 5V 也正常了, 待机也是出来了。

最后我想说这个贴纸真的没什么技术含量,仅供新手小白参考, 维修过程中也问了班里大师。
其实发帖的目的不单纯阿,你们懂的。(捂脸)

网友A:
占楼!继续努力吧。我还会给做你更复杂的故障的!

网友B:
这么强大的理论啊 一直想去学笔记本  但是还在纠结中啊

网友:
不错,期待楼主更多的帖子。讲得很详细,易懂。

网友:
原理分析的很好啊!理论基础扎实。

网友:
PR115不是4.7欧吗

网友:
小小白   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帖子,大故障就是由小故障组成的。

网友C:
查找ACIN外部有公共点分压产生,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阿,,,,这个查了没,为什么没用呢

网友:
不管小白不小白  修东西 看的是思路   思路错了   死技术救不了你   思路对了   知识知识帮助实现   说到底  悟性

网友:
没看懂啊 ,,,,电路图不知道哪对哪的怎么搞

网友:
嗯, 图纸上规定确实是4.7 , 但是4.7 比较难找,所以就用0欧的代替了,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找ACIN外部有公共点分压产生,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阿,,,,这个查了没,为什么没用呢

有查的,不过这个不是故障的关键,感觉偏离了主题,就强行换了话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占楼!继续努力吧。我还会给做你更复杂的故障的!

谢谢丁大师栽培。

网友D:
看完突然想去实地去学习了!

网友:
能修好,就是不错了 啊

网友:
了解了下過程,還挺細心的。

网友:
很多芯片都是供電出了問題。

网友:
谢谢分享修理步骤

网友:
呵呵,迅维出来就已经不是新手了。

网友:
楼主的基础很扎实,维修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都是人为设计故障啊     也是修到极致了

网友:
贴子写的不错,值得加分

网友E:
在这儿逛的越久,就越想去实地学了。
请教个问题,0殴电阻可以直接用锡拖过去吗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啊

网友F: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在这儿逛的越久,就越想去实地学了。
请教个问题,0殴电阻可以直接用锡拖过去吗

用锡线直接连也可以的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就是这个。

Dell Inspiron N4010 (Quanta UM8 UMA) Laptop Schematics.pdf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完突然想去实地去学习了!

远程的还是没有在实地学习的全面

网友:
这期有助教了啊 我们原来都没得 是不是助教技术NB爆了

网友:
讲得很详细,易懂讲得很详细,易懂

网友:
没分了。随便看看

网友:
总算看懂芯片内部 acin大于ref  就开路输出 acok 受教

网友:
迅维的学员不错,迅维培训很好,很强大

网友:
楼主干的漂亮,再接再厉!

网友:
主要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了 公共点都没电压 后续3.3V和5V自然没有

网友:
新人学习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是个高手啊 ,还那么谦虚

网友:
这个理论很强大,pr115的电阻是4.7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收藏了,学习了,感谢楼主!~~~~~·
支持楼主,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示屏的检测电压为12伏左右.

网友:
理论功很好

网友:
分析的真的很好

网友:
维修思路走错方向就修不好了,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更要灵活使用啊

网友:
一个小电阻,坑了多少人

网友:
分析不错啊,教教我呗,

网友:
技术比我强好多!!!!!!!!!!!

网友:
分析的还是很精彩的。

网友:
感觉讯维出来的都是修机大神,没有这样的理论基础真修不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啊

网友:
这手速 要单身多久才能练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强大的理论啊 一直想去学笔记本  但是还在纠结中啊

刚开始学电路,枯燥啊

网友:
不错,期待楼主更多的帖子

网友:
练习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这还是新手

网友:
刚学从供电时序学起走!无供电倒好搞,难在有供电,无复位、时钟等,有走码,不显示!单独点屏又能点亮!不是怀疑桥,就是显卡,却很少去怀疑大件走边的贴片电容和电阻!其实像楼主注意这些小原件,倒是给我们初学者给了一个很好的启发!收益匪浅呀!

网友:
思路清晰,一路畅通!

网友:
赞了,有一个崭新的大神即将诞生

网友:
这贴好,我这个一期小白都能看懂点,看来哪些供电芯片工作流程什么的必须记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锡线直接连也可以的阿

楼主,个人觉得你的话说的有误导。不说理论的东西,首先0欧电阻如果可以直接用锡线连接,那么厂家不会把它直接省去,岂不是更好。其次理论上来说,是不允许直连的。但是在现实维修中,一时找不到备件,可以直连,作为临时应急使用,最好还是不要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