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修英业达6050A0055001待机3V5V

楼主(2015-06-15):
这几天黄老师在教用示波器PWM电路。自己修的这块英业达的板。版号6050A0055001几经周折,走啦不少弯路才修好,感觉有必要发帖。下面是维修步骤

1.板子拿到手先目测啦下外观没问题

2.接着就用万用表测各大供电对地打值,一切正常
上电电流直接0.2左右手机没拍到最大值

3.查啦电路图找到产生3V5V的芯片是TPS51020。那就用示波器先抓下3V5V波吧。
4.先测的是5V电感后端波形发现正常。第二张是3.3电感后端波形只有2.48V不正常

5.开始走弯路。3.3V电感后端2.48V和电流0.2以为后极有短路呢。开始根据电路图断开3.3V所有相连的原件。可把我害苦啦断完啦与3.3相连的原件一个一个式电流还是这么大。浪费啦我很多时间还是没搞好。瞬间走进死胡同该怎么量呢没办发啦。请教啦个大神他跟我说为什么不怀疑芯片有没有问题,电感前端有没有问题。恩对啊我怎么没想到,也许是电流0.2迷惑啦我总怀疑是不是有短路才造成电流直接这么大。

6.那就直接先测下3v电感前端吧发现只有4.4v。不对啊应给有19V

7.既然不正常就抓下上管G极的波形发现只有6.2V说明自举没举起来

8.接着查电路图发现相位脚和BOOT脚电容正常但是R115没有,没有R115就不能自举

9.直接找啦个0欧姆的电阻装上一切恢复正常。这个是3V上管G极波形恢复正常

至于电流为什么会是0.2问啦下黄老师得知上管不能完全导通,都消耗在上管上,当时摸啦下上管很烫估计要是不断电很快上管会烧掉。至于图片不是很清晰忘谅解。至于图片不清晰我以制作压缩包可以对这看

新建 360压缩 ZIP 文件.zip

网友:
不知道自己分析的对不感觉还可以

网友:
这样水平才能真正的提高,

网友:
又是以为大神 将横空出世

网友A:
3V电感前端正常有19V 怎么理解?  你指的是上管还是电感呢?

网友:
分析的不错,用示波器检修电路,查的更直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V电感前端正常有19V 怎么理解?  你指的是上管还是电感呢?

上管导通所以就是公共点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管导通所以就是公共点嘛

他说正常电感前面19V? 这个是上管击穿直接灌进来才会有19V 而且估计也会保护,会拉低公共点吧,还能量到电感前面19V那么后面需要烧多少元件呢

网友C:
这个我之前也遇到过的。。呵呵。。也是BOOT电阻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之前也遇到过的。。呵呵。。也是BOOT电阻掉了。。

好吧遇到就好就是希望你们以后再遇到相应的问题有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说正常电感前面19V? 这个是上管击穿直接灌进来才会有19V 而且估计也会保护,会拉低公共点吧,还能量到 ...

这是上管导通的电压

网友:
有没有图纸,急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