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LY 5.0暗屏

楼主(2015-06-15):
品牌:华硕X84HR
板号:K43LY 5.0
故障:暗屏
    维修过程:接到同行一台华硕笔记本,说开不了,接上电流表,电流有来回跳变,屏没显示,外接也没显,用强光电筒照屏有模糊字,说明有显示,只是屏不亮,暗屏,留机检测。
    暗屏说明是电脑已显示,背光不亮,就是缺条件,LED屏,测屏接口,有19V 23.  24.  25脚),背光的开关也有3.321脚)。+3VLCD 3.3V2.   3脚) +3VS4脚)也有3.3V    20LED BKLTCTL这个脚没电压,是来自显卡,这个脚不是是什么作用,电压是多少,换过屏还是一样暗屏,刷过BIOS也是没用,屏线一对一测过也没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20LED BKLTCTL这个脚没电压,试着给他加个3.3V,开机没看到有短路,电压也能上去,关机,接上屏再试,开机白一下屏,显示华硕的LOGO,进BIOS,能正常显示,看来还是这个脚有问题,可能是显卡吧,但是能显示也算完成任务了!
      总结:20LED BKLTCTL 这个脚正常应该是3.3V吧!

网友:
LED BKLTCTL好像是EC发出的

网友:
这款主板不好修哦

网友:
直接强制拉电····························

网友A:
讲究的人 你就过不了关了

网友:
和lcd屏改高压板一个道理,3.3V开启点亮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究的人 你就过不了关了

说的不错。

网友:
楼主还没找到真正的原因,只是强行开启一个3.3V电压点亮屏

网友:
BKLT应该就是背光吧。CTL是控制,合起来也就是背光控制脚。

网友:
开机白屏一下,是信号不同步造成的。楼主也算勉强解决了问题了,但没找到真正的原因。

网友:
主板屏线接口那里电容容易空焊

网友:
手上遇到个启动完成  但是屏幕是什么都没有的

网友:
我也正在修暗屏的。希望和你的一样顺利

网友:
20脚是亮度调节没有电压就会出现暗屏,这个电压有的来自EC,正常维修的时候如果没有电压直接和21脚相连就行了。

网友:
白屏是因为时序不对,借个靠后开出的应该OK

网友:
LED不是LCD亮度调节不允许是0V

网友:
更正下,是显卡坏,换显卡后解决
原故障是暗屏,外接不显。强加个3.3V能显示,能进系统,跑鲁大师温度,和跑3D就无字蓝屏,看高清也是一样蓝屏死机,换显卡后解决!
20脚LED BKLTCTL  正常显示是0.67V左右!

网友:
LED BKLTCTL 这个信号是亮度调节吧,,,只有开启和主供电,亮度调节如果没有,,还是一样不升压

网友:
   看来你这个客户还是蛮好说话的,

网友:
把那根线切断  然后飞个3.3就ok了

网友:
有先白一下屏,说明时序不对,

网友:
遇到讲究的客户这样过不了关

网友:
这个脚是开启吗?楼主应该做个延时,开机白屏下是有点让人受不了啊!

网友:
又学到了。。很不错啊

网友:
改个电压吧,

网友:
呵呵,不是吧?显卡坏?重做了也不行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灯管问题 要不就是高压板

网友:
我也这么干过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