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0IU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5-06-15):
今天接一台方正 R410IU 板号I4XIXX REV:01,测试时亮时不亮,不亮的电流跳变0.7-0.3-0.7-0.017,测量PLTRST#瞬间3.3然后掉到2.6然后0,根据4系列芯片组南桥发出平台复位之前必须收到PWROK和VRMPWRGD且发出CPUPWRGD给CPU,测量PWROK和VRMPWRGD均为平稳的3.3V,直接上BGA干南桥,干完之后每次都可以亮机,此机修复。

网友:
你这是加焊,还是换了新的。。。

网友:
封胶还在,,,,,,,,,,,,,,,,,,

网友:
謝謝分享你的經驗。

网友:
在時序方面,最近花了些時間去復習。南橋應該是加焊的吧,換的話麻煩點,加焊是首選。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了吗

网友:
是加焊还是换的?

网友:
楼主说的是干南桥不是换南桥,所以应该是焊了一下

网友:
楼主主板上的黑胶还在啊

网友:
你的显卡世家韩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