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货板 惠普DV6 HPMH-40GAB6200 速修

楼主(2015-06-15):
惠普DV6 HPMH-40GAB6200

故障:不触发、无复位
故障原因:掉件、撞伤
主板正反面全貌:

维修过程中很不习惯拍照片,这些还是维修过后补拍的。还请谅解,同样以图纸的方式讲解,很简单的故障,看后都会明白的,如果真的看不懂,迅维基地欢迎您。

拿到板后检查外管,发现是进水板,有明显掉件刮伤的痕迹。首先打值:公共点OK、3/5V OK、等等都正常。待机芯片周围腐蚀比较明显。拆下处理焊盘后焊接好后接上可调电源电流0.002(不确定原因)3V正常、5V没出来。触发无反映!
我们来看图纸:

由图纸可以看出,EN0(总开启)悬空用于开启3/5V线性。(3/5V线性已经正常)
ENTRIP2外部接一个120K的电阻到地用于自动开启3.3V的PWM并且设定极限电流
ENTRIP1却受控于5VALW_ON

5VALW_ON来自于EC。(头脑中闪过几个概念,EC的待机供电、时钟、复位、程序、读取BIOS、检测适配器)因为充电芯片周围也有腐蚀痕迹,所以考虑公共点是否是假的!

隔离管PQ813的控制极18.76V!保护隔离都没过,追查来源吧。要使PQ813导通需要PR101、PR102形成分压条件就是PQ9导通。

PQ9受控于充电芯片的ACOK脚。下面我们解释一下充电芯片的工作原理。

根据引脚定义和内部结构图可以看出,当ACDET大于2.4V的时候ACOK脚开漏输出并且由外部电阻上拉得到高电平控制MOS管PQ9导通的。ACDET实测3.63V应该算正常范围,但是PQ9的G极只有0.73V,仔细观察发现PR66(10K电阻有氧化)加焊已经不上锡,从新更换后公共点恢复正常。
再次触发还是没有反映,乖乖检查EC的条件吧:待机供电OK、时钟起振、复位正常、BIOS!挂了!

示波器抓ECROM的2脚并没有波形。又是氧化!再次上电触发电流一路0.4-0.49--0.49--0.49。。。。。不动了,根据前几天修好的几块6系列板这个电流应该是PG的问题,全板供电是正常的。
直接搜索SYS_PWRGD

当我在板上找到这个测量点!惊呆了!U25(7408的与门掉了!并且焊盘也没有了)就是它了,直接料板找来飞线焊接7408更换:

上电、触发、电流0.4--0.8--1.06--0.9哇哦!估计亮了。

营养含量不多可以补补铁!高手多多指教。新手多做了解!

网友:
上次一个东芝的C805华硕代工的机子,电流跑得很正常但是不显,没有任何资料放弃了。

补充内容 (2015-6-18 23:50):
笔误是东芝C850-B519 华硕代工的。

网友:
唔,楼主思路蛮清晰的嘛,

网友:
帖子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   啊

网友:
分析的不错!学习le~

网友:
謝謝分享,學習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去多捅些貨,挺好的。年底我也去捅些貨,修好了拿去賣。

网友A:
不知現在捅貨什麽價錢?

网友:
学习 谢楼主分享检修经验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学习中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维修时很细心啊!才有回报。

网友:
学习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统货板不好修 楼主技术好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统货板修的很痛苦 不过很多时候都是小问题  掉件什么的 只要对主板的时序很清楚 很给力 比我那时候修统货强太多了

网友:
先了解到一块板子,统货之后的就好修了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维修态度认真,值得学习。

网友B:
楼主基本功扎实,理论,经验都不错,,思路清晰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很不错  赞一个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你们都是在哪搞到那么多通货主板啊  可否告诉下

网友:
流畅,简介,清晰,易懂!呵呵,想到以前我也是.....,现在真的没有时间发帖,还好有你们,讯维更精彩!

网友:
渣渣看不懂

网友:
思路清晰 高手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
什么叫统货板??

网友:
统货板,外观最先注意

网友:
这板子就是爽,维修有思路就是更爽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修的很好呀

网友:
HP本  4446S开机外接显示  内屏不亮 没有LCDVDD 测信号  没有EN控制   请问这个没有示波器下的怎么判断是显卡 CPU 还是BIOS

网友:
供电都可以测量  唯独没有示波器 不知道怎么判断 芯片之间的数据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多捅些貨,挺好的。年底我也去捅些貨,修好了拿去賣。

我看到你的回复就要笑了 多去捅些货  你先搞清楚什么是统货板再回复吧  灌水也要靠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現在捅貨什麽價錢?

经典维修,值得收藏!

网友:
学习下,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温故而知新,还是要多复习

网友:
有料板就是好

网友:
受用了,守着

网友:
修好在卖。技术也学了 钱也转了

网友:
节日代言人阿

网友C:
不明白pr66氧化怎么能导致pq9电压低
neco
PR66 在这里是 充电芯片ACOK信号引脚上拉电阻,这个电阻氧化会造成ACOK信号得不到3.3V电压上拉工作,所以会导致pq9G级工作电压偏低。
详情

网友:
还在实地吧,学得很好。

网友:
看完帖子又是一次学习啊。

网友:
去多捅些貨,挺好的。

网友:
高手,记住好多信号

网友:
厉害哦。天天面对那么多主板修。。

网友:
是啊楼主修机子思路真清晰

网友:
理论学的不错,不愧是迅维出来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慢慢研究

网友:
楼主不错。。技术顶呱呱

网友:
这个机器上次有一个换屏的,硬是没拆开哎!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赞一个

网友:
前段时间  我换了一片 这个板子  好像是250元就搞定了

网友:
楼主思路蛮清晰的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啊   ,学习啦

网友:
楼主思路蛮清晰的嘛,加上细心才有回报的。

网友:
师兄好厉害,这两天修到有复位,内存有波形,没有EDID

网友:
学习了。思路很清楚呀。

网友D:
“充电芯片周围也有腐蚀痕迹,所以考虑公共点是否是假的”
向楼主请教一下,公共点是假的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D:
“由图纸可以看出,EN0(总开启)悬空用于开启3/5V线性。(3/5V线性已经正常)”和“首先打值:公共点OK、3/5V OK、等等都正常。”是一样的吗?看到论坛中很多维修人员都说“ 3v/5v线性”,这个名称的由来是怎么样的呢。他们都是由PWM芯片构成的开关电路产生的,为什么要叫成线性电压呢?

网友:
高手 学习了 思路明确 分析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由图纸可以看出,EN0(总开启)悬空用于开启3/5V线性。(3/5V线性已经正常)”和“首先打值:公共点OK、3 ...

线性就是线性啊!PWM是PWM啊不一样的啊,但是都是待机芯片输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充电芯片周围也有腐蚀痕迹,所以考虑公共点是否是假的”
向楼主请教一下,公共点是假的 是什么意思呢?

是体二极管产生的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体二极管产生的公共点
又涨学问了,在此谢过楼主了。

网友:
分析的头头是道!

网友:
有图有字 条理清晰 看的就是舒服

网友:
日子视如土芥上下车客服开发

网友:
修料板都是高手才能搞的

网友:
速度惊人啊,维修这么干一天能修很多台

网友:
支持楼主的同时自己从中学习不少

网友:
我手上有一款这样的板 不触发 没修好 呵呵

网友:
来自: 中国
分析的透彻,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的基本功非常扎实,技术一流,对于故障的判断,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很多时候还是思路的问题呀

网友:
师兄思路清晰,求教师兄待机情况下,EC有持续波形吗,EC一个BIOS,桥一个BIOS,EC有持续波形吗?

网友:
强大的楼主,很牛B的人物,思路很好呀,

网友:
楼主思路 清晰,值得学习,谢谢

网友:
楼主思路清淅 让我们小白学习了

网友:
条理清晰,帖子很实用,收藏了

网友:
通货 不应该先看外观吗 雕件了都没看到 查什么啊

网友:
谢楼主分享检修经验

网友:
迅维网果然是人才的基地啊,通过楼主帖子学习了很多

网友:
我也想找点便宜的统货料板拆件。不懂哪里有卖?

网友:
复杂,完全看不懂。。修主板太难了

网友:
学习了,公共点电压还有假的。

网友:
楼主的文章写的很好,清晰明了,一看就明白.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维修态度认真,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好强大啊   真心赞一个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理论,经验都不错,,思路清晰明确,值得学习 不好修吧

网友:
来学习的。路过,赚点分

网友:
思路很重要。还得多多向楼主学习。

网友:
姐姐就  就就就就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体二极管产生的公共点

是PQ813未导通产生的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pr66氧化怎么能导致pq9电压低

PR66 在这里是 充电芯片ACOK信号引脚上拉电阻,这个电阻氧化会造成ACOK信号得不到3.3V电压上拉工作,所以会导致pq9G级工作电压偏低。

网友:
”粽子“好牛X的,我刚来时就听说三期有个粽子,那也是大神级的人物啊。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水平啊!

网友:
师兄思路清晰,向你学习。

网友:
不知現在捅貨什麽價錢

网友:
思路蛮清晰的嘛

网友:
统货板掉件的很多

网友(2015-07-25):
楼主说的很详细,高手

网友:
统货,真的不能买这种本本,

网友:
这么清楚好贴

网友:
恶搞二个而不耳鼻喉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基本功扎实,理论,经验都不错,,思路清晰明确,值得学习

怎么了,你又开始从超就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了,你又开始从超就业了吗??

我这是什么时候发的,,看看日期

网友:
看来在【迅维】学习过就是不一样

网友:
楼主技术真高

网友:
提起被修过的统货板都是一把辛酸泪

网友:
gracias por compartir tu experiencia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维修统货主板牛逼,思路清晰

网友:
我想问问,像isl88731c,这样的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怎么查

网友:
的确游泳

网友:
统货板不好修的

网友:
统货的板 如果包装好一点 桥 显卡 座子 别掉点 变形 修复几率很大 去年的60片G450板子 修的想哭 净是显卡 北桥掉点 补线补的累死了

网友:
厉害,这样都能修好,太牛了

网友:
高手啊 换做别人要修很久了

网友:
楼主理论好强大

网友:
先收藏了,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楼主思路蛮清晰的嘛

网友:
楼主,高手啊,电路知识扎实。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种机型只要修的多 基本都还好修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技术牛叉叉

网友:
精华,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电路基础很扎实啊,分析的这么详细啊

网友:
在哪统的货啊

网友:
经验很重要

网友:
第二个保护隔离没有过,是吧!! 谢谢分享

网友:
修死人啊,碰上这样的机

网友:
平常接整机几乎碰不到这样的 不过过程不错

网友:
路过 来看看 楼主技术好

网友:
进水板,处理完后,是要仔细观察,是不是有还有腐蚀的,掉件的,不然的话,真能修死人的

网友:
收徒吗?怎么这么厉害,我不会修。

网友:
学到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主大神 我等还需多学习,修机大神

网友:
楼主技术就是牛 真心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