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 无限DFU

楼主(2015-06-15):
本人有一台IPAD4 32G WIFI版,问题是无限DFU,用I4 卡在不能自动连接到恢复模式,用ITUNES报错是3004.怎么办呢?有大神给个意见,如果谁的发言对于台机器起到真正的帮助作用,我会给他充100个下载分,君无戏言!

网友:
有高手可以帮忙解答一?

网友A:
怎么坏的,进水了还是摔了

网友A:
这种不能连到恢复模式的一般都是内存,ipad4有两个内存芯片,和iphone4的cpu上盖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坏的,进水了还是摔了

恢复到出厂设置才坏的,没摔无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能连到恢复模式的一般都是内存,ipad4有两个内存芯片,和iphone4的cpu上盖是一样的

问了岗顶维修师傅,说是硬盘坏了,要换。费用400元,我不知道他们能搞好不?不行就卖了算了,高手拿去整。

网友:
不是硬盘,要是硬盘坏了刷机会出现滚动条的,但是不走

网友B:
是么?今天我拿到岗顶去修了,32G修要480元,好贵!

网友(2015-07-16):
引用 网友B:
是么?今天我拿到岗顶去修了,32G修要480元,好贵!

搞好了吗,是坏哪了呢

网友:
好像我处理过这个 问题

兄弟。。准备好三个软件    苹果官网的 Itunes  第二个爱思助手  第三个软件  pp刷机助手

然后最简单的是上次我解决了一个女顾客的。。ipad就是这个情况。。百分百有用。。记得给我加分。。看图片。。发的图片。。退出DFU模式

你就下载两个软件   苹果官方的Iteuns  第二个 pp助手。。

网友:
记得给我加分哦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反正你连接识到到了你的  ipad

点一下退出 DFU模式就行了。。软件用到了。。省事

网友:
11楼看来是说到点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