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CF-G6-MX 2.7 一直重启

楼主(2015-06-16):
开机风扇转了下 一直重复开机 但是不显示 拔掉内存会报警。这个要怎么查
重启

网友:
摸一摸 看看有芯片发烫马
、??

网友:
按时序检修。。你的问题很模糊。。。

网友:
换条内存看看下,不行就打下内存的波形。

网友:
和我的一样。,

网友:
我的这个主板也是那样的。开机不断重启,主板到电源盒的PG信号不停地高、低电平变化。取下内存条,开机风扇不会停,大约20秒后会停机。内存条插在别的主板上能正常工作,说明内存条是好的。主板修的不多,还请高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刷BIOS能好吗,试没,貌似通病

网友:
先打个阻值看看有没短路。然后查各路电压。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打内存的SM BUS判断有没有多内存,刷新BIOS

网友(2015-08-09):
搞好了吗,通病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BIOS吧, 我的刷好了,论坛里有,

网友:
貌似CPU供电部分有问题

网友:
内存换过吗?插诊断卡 看什么代码重复重启

网友:
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刷了官网的BIOS都还是不行

网友:
内存已经过了,应该是CPU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