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PCG-31112T 掉电 求助中

楼主(2015-06-16):
昨天接一机子索尼 PCG-31112T ,待机正常,能正常触发,能正常进系统,

但是使用不到10分钟就掉电,而且有时候还会花屏,温度也很高,掉电前风扇会狂转。

以为是显卡问题,加焊后故障依旧。求大神指点指点小白!谢谢!

网友:
散热没搞好吧。

网友A:
检查散热系统,和温控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散热系统,和温控系统

扇热我也做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B:
鲁大师温度不高?花屏跟显卡有关,重植显卡,不行换显卡

网友:
不是散热问题吗

网友:
处理好散折热还不行,换显卡。

网友C:
想这种故障,先装个鲁大师监测下温度了,如果是温度过高就搞下散热,温度正常,就温控、BIOS了,显卡是什么样的显卡,最好根据之前修过的经验,如果是经常空焊的显卡,就直接显卡了,如果很少这种显卡问题的就要谨慎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这种故障,先装个鲁大师监测下温度了,如果是温度过高就搞下散热,温度正常,就温控、BIOS了,显卡是什么 ...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鲁大师温度不高?花屏跟显卡有关,重植显卡,不行换显卡

这显卡也蛮贵的,定两块来试试看

网友:
估计这个要换显卡   加焊没什么效果的

网友D:
以为是显卡问题,加焊后故障依旧!不能说明显卡部分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为是显卡问题,加焊后故障依旧!不能说明显卡部分就没有问题了。

是的,所以我觉得重值了,不行再定芯片来换

网友E:
风扇狂转就先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风扇狂转就先刷个程序看看,

风扇狂转是在掉电的那一瞬间,正常使用不会狂转的。应该跟BIOS没关系吧?

网友:
重点还是供电,温控,显卡。有些显卡本身不良也会引起掉电,所以必须换新的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从简单保守的地方查  散热在好好查查 看看主板是否真的很烫?

网友:
索尼BIOS电池引发的故障很多,可是参考下

网友:
风扇狂转后掉电的,不出意外的话,就是温度高才会导致风扇狂转,,,所以风扇狂转是重点,,查温控,先去掉温控,,然后换CPU,,还有,看下CPU温度高还是显卡温度高,来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
把散热做到位 再尝试搞其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