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S56C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5-06-16):
笔记本开机就显示,就调下bios 重启就不亮了就亮一个电源状态灯别的灯都不亮是什么愿意呢, 内存已经换过了,

网友:
BIOS恢复默认!

网友:
把blos重刷一下吧

网友:
设置BIOS导致不亮的,估计还是BIOS问题,你把CMOS放下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