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6):
一开机是好的,进桌面就这样了,这种情况的屏能搞吗?
桌面

网友A:
驱动,屏,屏线,显卡。
驱动跟显卡的几率比较大,先软后硬。

网友:
这像是屏坏的几率大!

网友:
换个屏试下先了,

网友:
屏吧,是不是

网友:
这是屏坏了!修不了的。

网友:
屏坏了开机时为什么又是好的呢?大神在不

网友:
先换屏试试呗!从简单入手

网友:
出现问题时,用手按压可软排线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屏坏了换吧

网友:
屏坏了吧替换个屏试试

网友:
用迅维的测屏仪试下屏

网友:
屏电路出问题了 可以说平问题

网友:
屏坏了,还修个屁

网友:
凭偶的维修经验,可以负责的告诉你,屏坏了。接下来该怎么办,自己看着办

网友:
屏坏了一般就修不了 只能换

网友:
楼主可以换个屏排除一下

网友:
这情况没换屏试试,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这种情况的屏,最好别修了,还是换吧,,看起来好像是TAB的问题

网友:
先外接,后换屏!

网友:
这修不了啊楼主

网友:
挨个测试那个问题,维修就这样,就得有耐心

网友:
直接换屏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屏,屏线,显卡。
驱动跟显卡的几率比较大,先软后硬。

这样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本身换的几率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