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示波器了,不知什么的好

楼主(2015-06-16):
想买个示波器了,不知什么的好
见咱论坛里有个同行用的普源DS1102E,不知怎么样?在网上查了下三千多,价格可以接受,不清楚功能怎么样
有没有用得好的示波器,分享分享,价格贵些也没啥,毕竟维修工具很重要

网友A:
我认为够用就行.

网友:
买个泰克吧,新也只要3000不到

网友:
普源和泰克差的远, 泰克低端经济入门也就2K-3K。二手1K-2K

网友B:
普源DS1102E已经不错了!可以满足目前维修工作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够用就行.

我也认为够用就行,只是不清楚普源DS1102E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源DS1102E已经不错了!可以满足目前维修工作的要求。

谢谢!

网友:
普源DS1102E  我现在在用觉得还行

网友:
固纬GDS1102A-U 怎么样

网友:
普源DS1102E已经很好了。

网友:
多数人用普源的……

网友C:
笔记本本维修的话,买个100M的就足够了,安泰信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会用怎么办。

网友:
;一般都用普源

网友:
那要看你主要修什么了 个人认为100m足以 固维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本维修的话,买个100M的就足够了,安泰信质量还是不错的!

安泰信真心不行

网友:
我买了安泰信的风枪还不错,我的胜利万用表摔了几次了,二极管档总不是001,有时005有时就很大的一个值,不过转转那个可以转的就好了,被我折腾坏了

网友:
有钱就上泰克

网友: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自己用着顺手就好

网友:
ds1102e新的也不到2000了,如果买普源可以考虑一下ds1054z然后刷成100m的,性价比还不错

网友:
这款也不错的,毕竟是固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