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

楼主(2015-06-16):
thinkpad x1 开机玩一会儿或者半天会出现蓝屏代码是0x000000124,然后重启

网友:
要是客户的本先排除系统问题

网友:
内存,硬盘试代换一下看看。

网友:
抱着先软后硬的维修思路把 先排除系统

网友:
内存或主板内存电路这块问题

网友:
内存的问题,用原来的一条内存试试,擦擦。

网友:
X1 有2代 3代  4代的   3-4代 都是版宅内存 CPU   如果出现悼电 和蓝屏 都是内存问题 需要这些主板的可以联系我 3099366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