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0不认盘

楼主(2015-06-16):
我新手谢谢 板子认不到硬盘。经测量硬盘没5V  硬盘5v由ec 控制发出如图hddc_en 和modc_en 两个信号没出来。想问一下这个EC 要出高电平新号。要满足什么条件啊?谢谢

网友:
供电没问题的话一般是桥问题了

网友:
查下桥与硬盘之间的元器件

网友:
按时序修吧!查一下时序图。看EC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
直接拉个5v试试

网友:
一般是要复位后才出来,也有的S3状态就出来了,具体还是看主板电路,

网友:
南桥到硬盘接口之间的问题

网友:
来于EC,受控于南桥和BIOS

网友:
看看 是不是桥到HDD 之间有断线之类的

网友:
谢谢。经过高人指点。飞了跟线直接给了它5V 收工

网友:
供电却了,,,

网友:
应该是EC坏了

网友:
直接短接不就好了,不过硬盘会容易挂吧

网友:
EC问题比较大。因为是它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