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容什么厂生产的啊坏的真多 给我们增加了不少收入啊!!

楼主(2015-06-16):
这种电容什么厂生产的啊坏的真多 给我们增加了不少收入啊!!机器都是烧p管子 换了电容和p管子就好,现象是一股焦味 大短路。

网友:
贴片电容生产厂家多的去了!只能说是质量问题。

网友A:
楼主这是液晶电源板上的吧

网友:
第一眼我看到四脚的,四脚电容?原来MOS管

网友:
你研究的有点深了,最好问下是哪个生产员做的,是不是女的,漂不漂亮,是没有对象。。。。。。

网友:
能赚到钱就行 不管是谁生产的

网友:
我家做的,你只管修。我家做的电容太好你就没生意了,谢谢我吧!

网友:
有钱赚就行,管它谁做的。

网友:
肯定是越撇越好。最好是刚过质保那种

网友B:
MOS管吧,怎么是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吧,怎么是电容呢?

电容在MOS管子下面

网友:
多谢不良厂商,因为你们,才养活了我们这一大群穷吊丝

网友:
烧成这样了,估计连生产它的人都不认识了

网友:
这样的电容是啥材质的这么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液晶电源板上的吧

笔记本主板上的

网友:
质量是越来越差了,反过来有钱可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