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5-06-16):
测量CPU,内存,桥供电正常,BIOS已刷过,不跑码。求解。

网友:
复位时钟正常吗,尤其是那个外设档机

网友:
复位时钟 晶振

网友:
复位时钟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谢谢

网友:
诊断卡时钟亮长亮,测量14.318晶振,一脚为1.6V,一脚为1.7V。

网友:
总线电压正常吗?

网友:
诊断卡复位正常。

网友:
先查工作条件,不行再上带灯负载,不行取声 网卡,串口芯片,

网友:
讲的这么简单

网友:
说的比较含糊……

网友:
该主板之前是可以点亮的,原因是该主板有三个电容鼓包,更换新的,一样的,就出现该问题。检查过,电容焊锡不短路。

网友:
拆网卡,声卡看看

网友:
刷BIOS得把版本对上

网友:
找你的意思是换了电容不跑吗了??

网友:
时钟 复位都有。嘛

网友:
我也有一片 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