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老机子中兴u970打电话对房听不到声音

楼主(2015-06-16):
本人修手机新手,今日碰到一个来机器中兴u970打电话对方听不到声音,这种情况估计是送话器坏了,百度一下论坛说这款机器可以改送话器。拆机查看送话器不晓得是几脚的不晓得怎么改,求改送话器图:

网友A:
宽上面,2.8v或者1.8v到相对的点窜2到5k电阻,普通送话器正接窜电阻的点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宽上面,2.8v或者1.8v到相对的点窜2到5k电阻,普通送话器正接窜电阻的点上

那怎么晓得电阻跟送话器的哪个脚相连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晓得电阻跟送话器的哪个脚相连的

打112有1.8或2.8电压

网友:
换一个送话器试一试

网友C:
随便换个送话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112有1.8或2.8电压

是在有1.8v的电阻和2.8v电压的电阻之间串一个2k的电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在有1.8v的电阻和2.8v电压的电阻之间串一个2k的电阻吗

   对  改好后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  改好后试试

我通电测得只有0.8v和1.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通电测得只有0.8v和1.5v电压。。。

电压只是参考  先试试能送话不?

网友:
修手机,不会,进来看看

网友:
我有次打雷的時候打電話,結果聽不懂對面聲音,對面能聽到我的,返回出廠設置又好啦,一直很迷糊

网友(2015-07-21):
这种机器还有人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