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R6007进水屏灯不亮

楼主(2015-06-16):
接台OPPO R6007进水机,屏灯完全不亮,首先拆机,目测没有严重腐蚀的地方,既然是屏灯不亮,首先检查灯控IC,发现附近的六角管有腐蚀现象,果断换了一个,没想到就解决了,收米

网友A:
进水机,灯控电压高电流大,一般烧坏的最先是与它相关的

网友:
费板上找的吧,通用吗?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都是没图纸的。是么

网友B:
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怎么判断它是灯控I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怎么判断它是灯控IC

一般灯控IC对应引脚与手机屏线和背光板接口测试点都有相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灯控IC对应引脚与手机屏线和背光板接口测试点都有相连。

哈哈!明白了!以后就照着规律去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明白了!以后就照着规律去找

嗯,灯控IC一般也是电池供电进行工作,其本身输出引脚应该连接LED屏的测试点进行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机,灯控电压高电流大,一般烧坏的最先是与它相关的

这里6脚管应该起到开关脉冲输出LED电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