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代显示屏维修流程

楼主(2015-06-16):
通常按照四个步骤去做此部分的检修:1、背灯+亮度调节部分,2.液晶屏供电部分,3.液晶屏驱动使能控制部分,4.液晶高清信号显示部分。

1.背灯+亮度调节部分:此部分故障现象表现为无灯光,亮度过暗并无法调节。
检修步骤:1.测试电感 FL2024 有无 17-26V 之间电压,有,说明背光供电电压正常,诊断为液晶内的背灯条损坏。无,我们用打阻值法测试两种情况:a,阻值短路,取掉电感 FL2024,对应的通路到背灯 IC U1502 的诊断为背灯 IC损坏更换解决。B:阻值为 1,诊断为断线或者背灯 IC 虚焊导致,我们顺便测试一下电感FL2024 的好坏,更换解决。

2.测试 FL2024 并无短路也不断线,电感也是好的情况下,同时也更换过液晶屏,无电压的情况下,诊断为背灯 IC U1502 虚焊,损坏或者 U1502 的启动时序条件不足导致,建议:先检修 U1502 的启动条件比如 B+ 供电等,条件满足的情况下,重植 U1502 或者更换解决。

3.亮度不能调节测试电感 FL2026,FL205(图中有一个标错了,两个都写成了 2026)好坏,坏就更换解决,好的情况,测试电感 FL2025,FL2026 的供电电压为 0.2V,有,诊断为液晶屏损坏导致,无,用阻值法测试 a:短路,取掉电感对应的通路到背光 IC 的诊断为背灯 IC 损坏更换解决,反之液晶屏或者液晶接口短路。B:阻值为 1,诊断为断线,说明背灯 IC 虚焊导致,重植解决,仍然不能解决的,诊断为背灯 IC 的引脚 D2,D3 到对应电感 FL2026,FL2025 基板断线导致,引脚飞线后,再安装背灯 IC 解决故障。

4.亮度不能调节测试电感 FL2026,FL2025 为好,电压 0.2V 无,也不短路也不断路,建议:先检修背灯 IC U1502 的启动条件,如满足的情况下,重植或者更换解决故障。

2.液晶屏供电部分:此故障表现为开机正常,黑屏。或者开机正常,装屏大电流。检修步骤:1.检测电感 FL2027 供电 1.8V(电源 IC 提供),电感坏就更换电感,无,借电源 IC 的一个 1.8V 飞线即可(故障黑屏)

2.检测电感 FL2037,FL2061 供电分别是 5.7,-5.7V(显示电源提供),无供电,测试电感好坏,阻值为 1,重植或更换显示电源 U1501,仍无法修复的,说明 U1501 显示电源的引脚 A3,A1 到对应的电感基板断线,引脚处飞线在安装上显示电源解决故障(故障黑屏),测试电感 FL2037,FL2061 短路,通常表现为 FL2061 负压短路居多,此电压-5.7V 同时提供给触摸 IC U2402 的 G2 引脚供电,诊断为显示电源损坏,触摸 IC U2402损坏或者此线路中间的滤波电容短路导致,更换显示电源,触摸 IC,或者电容 C1504,C2409解决。(故障装屏短路)5 代的故障表现为竖屏画条通常电容为 C149。

3.液晶屏的驱动使能信号控制部分:此部分不易损坏,除非进水非常严重,或者二修烂机,或者同行做手脚的。故障表现为黑屏,重启。
检测步骤:1.测试电感 FL2050 电源 IC 提供给液晶屏的 ALIVE 及时驱动信号,此信号电压在 0.2V 开始上升到 1.8V,你测量时电压是 1.8V。断线就不可以从其他地方接线,只能修复。断线诊断为电源 IC 虚焊导致(或者引脚到 N1到液晶接口的 10 脚断线),短路,更换电源 IC(此电路没有画出来测试电感 FL2050)

2.测试电感 FL2036CPU 到液晶接口复位信号 1.8V,阻值为 1,断线诊断为 CPU 虚焊(或者 CPU 的 E4 点到液晶接口的 14 脚基板断线),可以重 CPU 对电源 IC 的复位 1.8V地方借复位信号过来,短路,更换 CPU

3.测试电感 FL2066,FL2039 电压是 1.8V,此信号是 I2C 总线控制信号,断线不可以从CPU 的其他的 I2C 总线借线(故障表现黑屏,电流重启)一般 I2C 总线断线的故障会白苹果死机重启,5S 的为蓝屏重启,6 代的有红屏重启等故障,那么此部分因为液晶不会亮,一般会出现黑屏,电流正常后,重启)。
诊断为 CPU 虚焊,重植解决。

4.测试电感 FL2034 CPU 到液晶到触摸的同步信号,因为你需要手动控制触摸屏的时候,液晶会同时做出反应的,此电压为 1.8V。高电平信号。无此电压,液晶会正常显示,出现触摸控制不能同步,同时中间还经过一个缓冲器 U2403 此图没有画出,更换 U2403 缓冲器解决,不能解决的一般出现的故障为触摸 IC U2401 或 CPU 虚焊导致

4.液晶高清显示信号部分:此部分一般出现故障表现为不规则花屏,此部分电路也难坏,除非进水严重,二修烂机,同行做手脚。

检修步骤: 1.测试电感 L2041,L2042,L2043,L2044 好坏,阻值是否偏大,断线等情况,如果正常有条件的用示波器测试,没有条件的初步可以诊断为 CPU 虚焊导致,断线的情况也可以诊断为 CPU 虚焊导致,另可以测试加焊液晶接口解决,电感的损坏更换电感。

网友:
最好跟图纸一起。。。

网友:
解释认真  学习了

李暖宝宝 -2 灌水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技术好。

李暖宝宝 -2 灌水

网友(2016-11-14):
很详细,LZ是个修屏显的高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