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22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6-16):
上次账号灌水被封号了,这次新注册的账号还是多发发帖,赚点实在分吧

主板拿到手,是DELL E6220的,版号6050A2428801,inventec代工,目测有点难弄,故障是不触发 ,待机ok,首先想到的就是ec,ec是bga分装的,只有一部分引脚在外面,只能测到ec的vcc,其它都在芯片里面,测不到关键信号,然后就去查信号经过的电阻,但是都没标号,找不到,暂时没思路了,ec有一个bios,刷刷bios吧,结果还是一样,然后那天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换了个想法,按下开关,灯有变化的,是不是ec已经工作了,pwrptn已经给PCH了,只是某种原因PCH没有发出s4,s3,于是忽略ec条件,直接去查pch的rtc,一查问题就出来了,X2晶震直接就没有,有一点脚在上面,估计是撞掉了,焊盘的脚太完美了,就和没动过一样,让我误以为厂家设定,差点被骗(主板在店里放很久了),再量协震电容,有压差,ok,换晶震肯定好,拆了个晶震装上,亮机,搞定,顺便副上图纸,(上传限制了,bios就不发了)

网友A:
那个晶振我也遇到过,,有的机子不亮吹一下也好

网友B:
不错。。。。想不通怎么会搞掉呢。之前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这个倒少见,至少我没有碰到过。

网友:
有些问题就这么怪 明明知道是这里原因就是理解不了

网友:
用示波器更加直观方便一些

网友:
还是发帖赚分实在,给你加分了,再接再厉

网友:
感谢分享DELL的图纸啊

网友:
这里对楼主要说的是,以前灌水是不对的。还是老实点。只要你用心,肯定是收获的,大家都觉得帖子好加分没问题,灌水大家同意会扣你分的。

网友C:
第一发维修贴,手误,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晶振我也遇到过,,有的机子不亮吹一下也好

对的,有的手摸一下也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想不通怎么会搞掉呢。之前是什么问题啊

我也想不通,应该是在未拆机之前掉的,不掉也就不出问题了,摔也不至于这样,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发维修贴,手误,哈哈

其实你写的很好

网友:
有时候细心省掉很多麻烦

网友:
晶振没有起到起振的作用,这种情况很多板子都是

网友:
谢谢你的图纸  正好用上

网友:
现在的主板做的太气人了

网友:
维修要仔细啊!这个机器如果大意的话,不知要搞多少芯片?

网友:
加分了,感觉测机的时候还是有必要加散热的。

网友:
lz 运气大大的好啊! 就这样一个晶振!

网友:
遵守版规 自然不会禁言
比如发写维修贴 就不愁下载分了

网友:
这晶振掉的让人感觉是用浆糊粘上去的。让楼主捡了漏,太幸运了。

网友:
以后遇到 也试试

网友:
小小白 学习了 还望高手们多多发帖

网友:
这机机器修的很少 市场上也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