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cpu使用率超过50%马上80度高温

楼主(2015-06-16):
三星r467笔记本不管是玩游戏还是连续刷新,只要cpu使用率超过50%cpu温度就马上能上80度,cpu电压从0.9上到1.15,这个正常吗?是哪里坏了,该查哪里??

网友A:
我换过硬盘,从装过系统,换过cpu,换过风扇,换过导热铜管

网友:
我这个问题就这么难吗?从来没人理过!!!

网友:
自己继续顶

网友:
传说中的高手在哪里

网友:
还是散热的问题吧

网友:
看到过北桥过热因为供电电容滤波不良导致的,你也可以试试看

网友:
我换过cpu后面的那个大电容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没解决

网友B:
我感觉好像是cup供电或底座问题吧

网友:
cpu0.9v70多度后就1.15v这个正常吗

网友:
mei yu dao guo po

网友:
就是问题太复杂了,

网友:
还是只能从温控电路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过硬盘,从装过系统,换过cpu,换过风扇,换过导热铜管

导热层没有处理好,重新做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好像是cup供电或底座问题吧

估计虚焊造成发热吧

网友: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还是散热的问题 看下铜管能不能导热        不行换个铜管试试

网友:
CPU 电压从0.9慢慢涨 说明CPU 的负载越来越重 需要的电流增加 你这个发热可以换掉CPU供电芯片看看

网友:
换个系统 先软后硬

网友:
如果是温度导致的,那就去温控,一般都能解决问题,,不过能用多久就不知道了

网友:
遇到过几台散热问题的,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温度高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