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IC的COMP/EN这个信号是哪里控制的!跑线找不到!

楼主(2015-06-16):
没有内存供电!VCC BOOT都有了!12V!COMP/EN低电平!不知道哪里控制这里的!SLP_S3吗?
信号

网友:
你那是什么板子哦,板子型号都没有,什么芯片的也没有,谁能回答你这么大的问题哦

网友:
我印象中8120内存供电是技嘉的板用的多,如果是技嘉的通常受控于2组三极管,通常在南桥右上点

网友:
SLP4 SLP5来自南桥

网友:
都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板子,怎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