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智能网星 额定300W ,自己整坏了,绿线没有电压了,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5-06-16):
给客户维修一块板子开机直接掉电,接上我自己的电源也是,然后拔掉CPU 4P接口,不掉电
然后换了CPU供电上下管(量过了,两个都短路)
上电又掉电,再量上下管,这次不短路了,但还是掉电
然后我就用镊子,短黑线和绿色,强制上电,想看看哪地方发烫,结果,短了N多次后,电源挂了
绿线5V电压不出了
本人小白,别喷我,大神帮我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会不会是里面电源板,绿线旁边的十几个腿的IC坏了?

网友:
没有大神帮看看吗

网友:
叙述不清楚,无法回答?

网友:
现在修电源的人很少了,20块钱买一个旧地,你这个主板的问题还没搞定,CPU供电IC怎么不也换了,又把电源搞坏了,哎!!!!!

网友:
另外电源不是随便可以修地,小心刚通完电你就拆开会触电,不会修别乱搞,别又搞出其它更厉害的问题出来了

网友:
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A:
楼主先换了6103再说。

网友:
CPU供电IC怎么不也换

网友:
看来你把维修这事看得太过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换了6103再说。

6103坏的可能性最大吗?

网友B:
应该先看一下紫5V有没有电压先,再根据情况开始检测,建议看一下论坛上相关ATX电源维修资料

网友C:
先看辅助电源5V修出来,暂时先不要动芯片。

网友D:
电源短接几次就不供电,看一下它连接的电感有没有电输出,没有就往前检查MOS管和整流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先看一下紫5V有没有电压先,再根据情况开始检测,建议看一下论坛上相关ATX电源维修资料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看辅助电源5V修出来,暂时先不要动芯片。

辅助5V是绿线还是紫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短接几次就不供电,看一下它连接的电感有没有电输出,没有就往前检查MOS管和整流桥

关键是现在绿线都没电压,不开机啊

网友:
先查辅助电源部分吧。得修出紫线5V和绿线5V再说啊

网友E:
电源型号?详细问题敍述?各芯片型号?待机时检测那些点电压值?绿接地检测那些点电压值?说明越清楚别人才帮的上忙。。。。
紫线5vsb
绿线pson
绿接地,绿线是会没电压的
待机绿线没电压,往回追线路,看是那一点有问题,把fan6013各点电压都测量一下查看输入/出是否正常,未必芯片有问题,之后再查修你原来掉电的问题(不清楚你说的掉电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型号?详细问题敍述?各芯片型号?待机时检测那些点电压值?绿接地检测那些点电压值?说明越清楚别人才 ...

绿线 电压是6103出来的吗?还有紫线电压呢。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源型号?详细问题敍述?各芯片型号?待机时检测那些点电压值?绿接地检测那些点电压值?说明越清楚别人才 ...

6103各角全部没电压,辅助电源部分都没电压,辅助电源部分应该是一个整流二极管出来的电压吧?这个部分没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6103各角全部没电压,辅助电源部分都没电压,辅助电源部分应该是一个整流二极管出来的电压吧?这个部分没 ...

老大自己要跑一下线路啊,待机时6013-16点vcc电压没有5v这就有问题了,辅助电源产生5vsb(你5vsb有)之后会把电分送到16点,这个先追一下,另外直接测量变压器应该是量不到电压的(ac),因为他的输出是高频率一般电表量不到电压,需要示波器来测量,只能在变压器输出到二极管另一端才量的到(dc)....

网友:
有可能就是烧了保险

网友:
楼主好了没有 。

网友:
            小电源重点查

网友:
如果紫色线没5V电压。修待机 不要换10脚IC

网友:
楼主紫5VSB修好了吗?.........

网友:
CpU供电有短路,除了更换短路的M OS管,还要查电源管理芯片有没坏!

网友:
除了MOS管,还要检查电源管理芯片及相关元件,如有坏,也须同时更换!

网友:
楼主还是认真看一下6\7楼的手册吧..........

网友:
辅助电源部分修出来吧!要有5VSB才行。

网友:
紫色如果有5V电压,你再考虑绿色5V.先有紫5V,下面才有文章写。如果没有就查紫色5V是哪里来的?紫5V就是副电源。

网友:
第一步先查紫5V有没有电压输出先

网友:
绿线电压是跟着紫5V呢   没有紫5V   电源也不管用

网友:
先把辅助电源修出来,一般是5V和12V两个,一个是紫线5V,12v的给芯片6103,或者只有5V一个电压分别去紫线和芯片。修好这个再说后面的

网友:
楼主目前维修进度怎么样?

网友:
绿线应该本身没有电压吧,之所有有电压是有紫5V通过主板上拉电阻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