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毕业第一帖:精英G41无复位小修!

楼主(2015-06-16):
时间过的真快,一转眼,从实地毕业已经块三个月了,很怀念在实地的那段时光,不过一想到阿林的菊花棒,就觉得后面一紧。。。。。。。先上今天的主角:精英G41T-R3

客户送过来的,说的点不亮,让看看能不能修的好,首先拿到手上检查了下外观没有明显的烧伤刮痕,简单打值没短路,就直接上电

复位灯常亮,说明没复位,心中暗念好修~~!首先测量各大供电

内存供电

两个桥供电

总线供电

CPU供电,几个大供电都已经正常了,接下来去测量时钟。

PCI B16脚无电压,对地有400多,排除短路,说明时钟电路有问题。

翻开图纸找到时钟电路页面,看到48脚是时钟开启脚,上电测量发现只有0.16V,明显不正常,断电打值,300多,排除短路拉低。继续追查来源

从图纸上看出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来源于RT8802A的第二脚PWRGD,同时去往南桥作为复位条件之一。

实测只有0.13V的电压,芯片通过R110电阻上拉为高电平,但是图纸上标注的是这个电阻没装,实物也一样,那就只能说明RT8802这个芯片坏了。简单在料板上面找了下,发现没有这个芯片,准备让老板订购一个芯片回来,又觉得太浪费时间了。

算了,维修以节约成本为主,没开启,我给你个开启还不行吗。打开图纸找到时钟芯片页面看了看,直接一坨锡吧47、48连在一起。然后上电..........

此贴毫无技术含量,适合小小白观帖,各位大神勿喷,看帖加分是种美德,希望大家秉承下去。

网友A:
要是当老板就把把他换了,不过打工就可以这样搞,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当老板就把把他换了,不过打工就可以这样搞,呵呵

节约成本。

网友A:
最好加个电阻,供电直接拉过去不好吧

网友B:
我台机要有你这思路就好了,你在那实习没修到过服务器或工控机吗?那个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台机要有你这思路就好了,你在那实习没修到过服务器或工控机吗?那个赚钱。

遇到过,很少。

网友:
不知道用时间长了稳定不稳定

网友:
元宵技术不错的 顶你

网友:
终于成大师傅了,不错人才呀

网友:
远程比基地怎么样?

网友:
CK3V可是3.3V供电,不会烧时钟芯片吧

网友:
相比巩班,简直小巫见大巫,小巫都算不上。

网友:
中间还限流安全些,

网友:
主时钟的时序不怎么讲究,可以先出时序再出CPU供电都行

网友C:
跑哪上班去了?厉害啊把无复位流程搞的很透彻啊。。。。期待你的另一个精彩帖子。

网友:
cpu供电芯片坏的话 可能还有其他问题哦

网友:
这样也行,学习了,有块华硕的板,情况差不多,有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哪上班去了?厉害啊把无复位流程搞的很透彻啊。。。。期待你的另一个精彩帖子。

看到你的头像感觉得熟悉又陌生。

网友:
修得挺好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加个电阻,供电直接拉过去不好吧

是的,直接拉过去时间久了容易引起烧时钟芯片,中间最好加个一定阻值电阻来进行限流保护才行。

网友D:
串个1K电阻?不会烧时钟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串个1K电阻?不会烧时钟吧

最好串个10K左右电阻,1K电阻阻值太小起不到限流保护效果,时间久了也会烧本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串个10K左右电阻,1K电阻阻值太小起不到限流保护效果,时间久了也会烧本身。

哦,多谢指点

网友:
从基地出来的就是高手,我都告诉身边的朋友,想学电脑维修就去讯维

网友:
思路清晰,修的挺好的

网友:
基地出来的就是牛呀,理论工夫如此扎实!

网友:
顶起,,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F:
不错呀,不过我还是觉得换芯片比较好!

网友G:
学习了  不会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呀,不过我还是觉得换芯片比较好!

维修以节约成本为主,能修好就行。

网友H:
这样修不知道主板能不能用的时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修不知道主板能不能用的时间长

应该只要确保3.3V测试点对地阻值没有短路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  不会烧么

只要确保时钟芯片47脚对地阻值正常就行。

网友:
牛,实在时牛,这样连在一起都可以!

网友:
时钟不需要延时开启吗??你可是拉的3.3啊!!!不解而且还有一路发南桥,我有点疑问

网友:
赞!!解释好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很有启发意义

网友:
没看明白。既然从47脚借电压给48脚开启后能正常工作,说明RT8802是好的呀,怎么说它坏了呢?

网友:
  我今天一块服务器的主板也是没有时钟·······我直接在电源管理芯片IC 把PG信号飞线到芯片48脚开启还是不行,它是1.1的电压,不知道是都低了? 这个时钟芯片 VCC 和 晶振有压差了 就是开启信号0V 。明天我看看学学你这样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也可以,那同时进南桥的呢
用3V主供电  是不是电流大了点啊。。。

楼主用锡短接时钟芯片47Pin 48Pin的线路中过了个1K电阻才进入了南桥的VRMPWRGD!如果中间没有这个1K电阻就用锡短接想必3.3V的供电到南桥的VRMPWRGD十有八九桥挂了!

网友:
如想测试桥挂不挂不难!你把1K电阻拿掉,直接一坨锡短接1K焊盘。你就会知道桥到底挂不挂了!同是迅维学这样争论没必要!我想这样测试你是知道后果的!好吧评个分!

网友:
CK3V可是3.3V供电,不会烧时钟芯片

网友:
一般加电阻或者整流二极管,钻一个。

网友:
CKPWRGD/PD#    这个就是时钟的开启吗?

网友:
RT8802A应该检测到CPU才能正常输出VTTPWERGD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测量下芯片48脚对地阻值情况,如果是正常的话,就是CPU供电管理 PG信号到时钟芯片48脚之间相连开关控 ...

也就是说,1.1伏电压是低了的,上拉电压没过来,导致了电压没有送到48脚。 因为电压太低而线路过长,这也是采用上拉电压的原因,对么

网友:
那个电阻应该是有的,可能碰掉了还是你没看到,这个信号不上拉没用的

网友:
时钟两个脚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不用cpu供电管理芯片发出信号也可以开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