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660开普勒非对称显存怎么看MATS结果,诡异的设计

楼主(2015-06-16):
2g 192bit  8颗显存,就3通道,1.5G

http://bbs.pceva.com.cn/thread-77710-1-1.html
百度一下发现有两颗256的显存是通过一种显存工作模式并联在C通道上的,A通道512M,B通道512M,C通道是1G.但是为了性能一般只能用1.5G,(BIOS和驱动控制),所以就是3通道192bit。就是既节省成本又达到2个G.坑爹的。据说GTX970 后512m显存问题都上新闻了,集体要求退货

网友:
nv的显存门?最后512就是摆设?

网友:
这个软件支持gtx系列显卡吗

网友A:
都八颗显存了,应该有256位呀。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八颗显存了,应该有256位呀。BIOS问题?

都说了是非对称显存,就是这样设计的,百度下

网友B:
说句实话,我关心的是测显卡程序,而不是GX6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句实话,我关心的是测显卡程序,而不是GX660

TB有卖的。。。。

网友C:
给个地址,,我要买

网友D:
这种都要在linux才能测试;DOS无法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个地址,,我要买

搜索ANVCT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都要在linux才能测试;DOS无法支持了

就是ubuntu系统linux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