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冲电问题 高手进来看下

楼主(2015-06-16):
     行号是A1502上电池冲电电源直接保护没得电压了【进系统可以看到冲了一下电大概1秒中左右就保护了 机器正常使用】冲电器电池也换了还是一样  不上电池电源开机也没问题就是一直显示红灯【意思应该是正在冲电吧】   不上电池冲电MOS管也在工作电感上有12V的电压  6259都换了还是一样的  冲电电路修得少请高手们指点下    Q7155的G脚有12V电   不知到正常不   正常来说不上电池冲电MOS管是不会工作的 说明6259有收到冲电的开起信号  不知到这个开起信号是那个脚 图和点位图都发上来了   嘛烦大家帮我看下 谢谢

a1504 j44 820-3536-A.pdf

网友A:
你所说的保护是短路一下然后维修电源没有电压还是,一上电池就没有电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保护是短路一下然后维修电源没有电压还是,一上电池就没有电压了?

不是电池保护 是电源保护了  电源是用原装的只要接上电池电源红灯一下就没电了

网友C:
就是上电池,适配器就不工作,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上电池,适配器就不工作,是吧?

对的 上电池直接就保护了

网友:
冲电电路修得少请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C:
请先把充电对管换下,看是不是导通功率不足,再下一步。。。。。。

网友:
这机器很新呀,没有修过充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请先把充电对管换下,看是不是导通功率不足,再下一步。。。。。。

前提是电池接电路不应该有短路,

网友D:
单用电池能开机吗?现在的机器都是SMBUS总线控制的了。。。

网友:
我也是来看高手在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用电池能开机吗?现在的机器都是SMBUS总线控制的了。。。

可以开机  电池电源这些开机没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提是电池接电路不应该有短路,

短路应该不可能  应该是6259上那个信号不对头   单用电源他都是显示在冲电电源灯也是一直是红的  电池接口哪都以经有12V电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池保护 是电源保护了  电源是用原装的只要接上电池电源红灯一下就没电了

z你没有外接的苹果头子吗?用维修电源接苹果原装充电线查看。感觉像是充电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z你没有外接的苹果头子吗?用维修电源接苹果原装充电线查看。感觉像是充电短路

没得这线得    我也是觉得冲电短路

网友D:
检查下外接电源和电池的切换MOS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下外接电源和电池的切换MOS管有没有问题。。。

就是那个Q7155我换过还是一样  G极电压12V-5V这样变3秒变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得这线得    我也是觉得冲电短路

找一个苹果坏的充电器把线减下来接到维修电源就行了。这个是两线的。LED控制在插主板的那边头子上的。你这样怎么弄呢。肯定要先找个头子。或者你用万用表串联到适配器或者主板上看电流

网友D:
Q7155是P沟道场馆。在接外接电源电源应该是高电平切断电池供电。。三秒变一次5伏就会导通一下。那肯定要保护了。。顺着栅极往前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Q7155是P沟道场馆。在接外接电源电源应该是高电平切断电池供电。。三秒变一次5伏就会导通一下。那肯定要保 ...

栅极是啥子意思?G极就是6259控制的

网友:
苹果不好修

网友E:
现在电池都是利用SMB控制的,,电池不充电,,主要就分为两点,,能认到电池,和认不到电池,,,,这就是分界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现在电池都是利用SMB控制的,,电池不充电,,主要就分为两点,,能认到电池,和认不到电池,,,,这就是 ...

能认到电池   不上电池好像也在冲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能认到电池   不上电池好像也在冲电

单独用电池能开机吗,,在系统下面电池电量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单独用电池能开机吗,,在系统下面电池电量多少

可以开机  电量显示也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开机  电量显示也正常

要看电量是不是100%,,,电池充满电后肯定是不再充电了,,或者电池电量检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看电量是不是100%,,,电池充满电后肯定是不再充电了,,或者电池电量检测有问题

电池电量显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看电量是不是100%,,,电池充满电后肯定是不再充电了,,或者电池电量检测有问题

就是一冲电电源就没得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栅极是啥子意思?G极就是6259控制的

栅极就是MOS管的G级。。

网友:
电池接口哪都以经有12V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栅极就是MOS管的G级。。

不冲电的问题以经好了  新的问题又来了 键盘鼠标不能用了 晕

网友F:
不充电怎么好的,键盘鼠标不能用应该是键盘鼠标的供电没了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充电怎么好的,键盘鼠标不能用应该是键盘鼠标的供电没了查下

我都不知到冲电是怎么好的  键盘鼠标不知到怎么插

网友:
没遇到过继续跟踪楼主解决请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不知到冲电是怎么好的  键盘鼠标不知到怎么插

键盘的排线在触摸板上然后触摸板的排线在主板上,,,你把它拔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池保护 是电源保护了  电源是用原装的只要接上电池电源红灯一下就没电了

修过一个 是电池充电电流过大引起的电源保一插电源不开机时电流直接到4.6a左右 最后是电池鼓了换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