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045代换

楼主(2015-06-16):
今天看到一块捷波am3 880gtv2 主板,接电不触发,测3.2V正常,在纠结的时候看到PCI和PCI E糟上间有个*8脚芯片有点起鼓,拆下看是个RT9045,但是手头没有同样芯片,后来上网看到有人用RT9175 可以代换,可是RT9175也没配货,最后硬头皮上了一个RT9199,上电正常触发,正常进系统。。。。

网友:
这种供电稳压芯片只要对下脚位功能、封装一样的,基本上都可以代换的,实在找不到封装相同的,飞线都可以代用,只不过外观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