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S545050A7E380 搞了3个备件盘都配不上

楼主(2015-06-16):
3个备件 2个老的换回原磁头 挂了,新的正常用

日立这种盘配磁头 到底都要对哪里?电机号?产地?

之前有个630搞了好几个备件盘,最后电机号和产地一样才对上的

网友A:
1 品牌型号容量一样
2 年份一样 产地一样的话  更匹配
3 SN相近更容易匹配
书上是这么说的  祝你好运

网友:
哦  最好查查磁头代换兼容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品牌型号容量一样
2 年份一样 产地一样的话  更匹配
3 SN相近更容易匹配

书上那一套都是老资料了模棱两可的,不管用
昨天又拍了个硬盘,在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
好吧  成功了 发给我啊

网友B:
没那么麻烦,只要型号一样,电路板号 一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麻烦,只要型号一样,电路板号 一样就行了

那就是盘体有问题了?

网友C:
是不是你的盘被动过了,不是原配的?否则怎么会这么麻烦呢?

网友:
这个盘不挑头的 只要型号 板号对上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的盘被动过了,不是原配的?否则怎么会这么麻烦呢?

动一般是没有,应该是固件问题了。后面又买个盘回来了,还是不行,会吱吱几下,就绪很快,不认盘
换回来 头也没坏,
把故障头换到备件盘也是吱吱几下,就绪很快,不认盘
他自己的头是来回敲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动一般是没有,应该是固件问题了。后面又买个盘回来了,还是不行,会吱吱几下,就绪很快,不认盘
换回来 ...

好吧,我也是醉了,祝你成功,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