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11年产品,E1948SX屏上白线的维修

楼主(2015-06-16):
    中午接一个显示器,LG E1948SX,开机屏上有白线,不良详见下图:

拆开后发现里面就一小板,测量各电压都已经正常。先从简单的来,把主芯片加焊一下试试。

拍的相片都大于4M 不能上传,又用QQ 截图截小了,希望能看得清楚。
加焊完后上机重试,一切正常,插上信号线,正常测试2小时未再次出现异常,看来,应该是修复了。

已经正常显示!

顺便把这个板的BIOS备份了下,有哪位 LG E1948

网友:
没看到故障白线的相片。

网友:
牛啊,这个应该学习的,。加焊也行...

网友:
怎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情况

网友:
加焊就行了,那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这个就是碰运气,修好了也不错

网友:
楼主发张故障图来看看

网友:
原来液晶屏白线跟主芯片也有关系啊,学习了

网友:
白屏是没供电吧

网友:
有没有大神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