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师傅帮看下图,哪个是背光开启信号(已修复)

楼主(2015-06-16):
接了个进水的THINKPAD 。之前不开机。现在修得能开机了。好像没有背光。屏上有字。没光。以前的笔记本背光开去好像是BRIGHT ON,这个没有。麻烦看下这个是哪个开启的。
谢谢。机子已经修复。原来没有背光有很多原因。这个是33.34脚的 VIN断线引起的。33.34连接VIN 。中间一颗保险电阻。直接连通OK。此机进水。飞了三处线。。。。

网友A:
请问是27脚吗 ?那个 THINK LIGH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27脚吗 ?那个 THINK LIGHT?

27脚只是一个测试点

网友:
第42脚是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27脚只是一个测试点

师傅,十分感谢。

网友:
42脚开启

网友C:
42脚是开启,43脚是调节

网友:
42   43 都是

网友:
dispon 是开启  adj是调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2脚是开启,43脚是调节

好  不错 ,回答的太对了

网友:
42脚on/off

网友E:
DISPON是开背光灯的。

网友:
42和43脚都需要看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42 43脚查下

网友:
42脚 43脚

网友:
42脚开启,43脚亮度控制

网友:
42 43高电平

网友:
谢谢。电脑我已经修好了42脚的DISPON 有3.3V,33.34脚断线。33.34连这VIN。中间一颗保险电阻。导线直接连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DISPON是开背光灯的。

谢谢。机子已经修复。原来没有背光有很多原因。这个是33.34脚的 VIN断线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42    43  都要有3.3

嗯。我看了。都有3.3V,。机子已经修复。原来没有背光有很多原因。这个是33.34脚的 VIN断线引起的

网友G:
不同厂家标注的名字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  不错 ,回答的太对了

别人告诉你了,你要认真对待,

网友:
42开启信号,43是亮度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同厂家标注的名字也不一样

是的。大部分是BRIGHT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