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主板维修一般都需要哪几种芯片!知道的话给个单子我 ...
现在主板维修一般都需要哪几种芯片!知道的话给个单子我!

楼主(2015-06-16):
开店求助!
芯片
主板维修

网友:
多准备点料板就行了

网友:
多备料板。

网友:
估计这个问题没法回答。。同楼上多备料板。。什么型号都可能碰上。。

网友:
什么型号都可能碰上 多准备点料板

网友:
修到时需要到什么件再拍吧,有时买回来的配件,不一定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