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X201能充不能放电故障

楼主(2015-06-16):
        客户说机子什么功能都正常,就是不能放电,电池显示满电量但是一拔适配器就掉电了。
        机器到手后换了个电池试了一下故障依旧,拆机检测。

直接查电池接口这一块,发现这个P沟道的MOS管低电平导通只有3.8V。怀疑是他不良,换掉之后,电池单独能上电了。修复OK

网友:
干脆利落,好技术。

网友:
厉害,楼主这么轻松

网友:
捡咸鱼了, P管坏 一般也不能冲电了

网友:
好强呀 楼主真是行家呀

网友:
很怕修不充电的机器

网友:
可能折磨牛

网友:
干脆利落。。漂亮的一管

网友:
高手就是好修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是电池口保险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