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68-61

楼主(2015-06-16):
故障:不跑码
检测维修:由于我是新手直接上论坛查看大神们的杰作,结论有三个1:由于是单桥的时钟芯片集成在桥里了,换晶振好了,2:amd的单桥容易虚,干一边就好,3:刷bios就好
    我从一到三都做了,最后还是刷bios好了887058

网友:
看来得先刷BIOS。

网友A:
这个维修步骤不对啊 不跑码先看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换cpu 然后刷bios 再查晶振的问提  桥都是放在最后的不然本来是刷bios能好的 结果你先干桥把桥干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维修步骤不对啊 不跑码先看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换cpu 然后刷bios 再查晶振的问提  桥都是放在最后的不然 ...

是啊这是个小桥,辛亏没干死,

网友(2015-12-14):
我一个主板跟这个问题一样  刷BIOS试试

网友:
肯定是先动小的嘛

网友:
一般是先测电压。。电压都对。。。看复位灯是不是正常 。。然后刷bios。。最后没有办法。 。再干桥 。。行不行最后这一下子了。 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