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21EL2点亮几分钟后断电!求解

楼主(2015-06-16):
一开始是几分钟就掉电,掉电后指示灯不亮,要拔掉适配器两三分钟后又可以开机正常显示了.如此反反复复.触摸菜单....适配器换了的.后来我加焊电源板后可以用一个小时了,但还是不行....
掉电

网友:
拆开 量一下供电有没有

网友:
刷下数据看一下

网友:
楼主要先确定电源供给是不是正常。

网友:
你这个是只有主板的,没有电源板的吧,多加焊芯片下

网友:
在看看芯片发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