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上有个大电容没电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6-16):
ATX电源上一共两个大电容,其中有个大电容没电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分压电阻坏了,电容容量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压电阻坏了,电容容量没了

现在电压出来了,就一个紫5V和一个绿5V,短接风扇不转,12V对地有153,红5V和3V对地阻值只有42,感觉好像哪里不对

网友B:
那个42欧的阻值是对的。。。应为这些输出端对地都接有几十欧的电阻。。。检查别的地方吧。。我这里有个电源还7欧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42欧的阻值是对的。。。应为这些输出端对地都接有几十欧的电阻。。。检查别的地方吧。。我这里有个电源 ...

我怀疑是这个SK6109有问题,这是我量到的电压
1脚  5V               11脚       0V
2      1.3V            12          0V
3      0                 13          2.3 V
4      0                 14          0.26V
5      1.3V            15          4.4  V
6      0                 16          0  V
7      0                 17          0 V
8      0                 18          0 V
9      2.5              19          0 V
10    3.3              20          5V

网友C:
15脚接地,那来的4.4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脚接地,那来的4.4V电压。

我也觉得啊,量了好几遍,它根本不接地

网友D:
搂主上传一张IC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搂主上传一张IC的图片..............

就是这个

网友:
楼主认真看看15脚与地是不是相连。是否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