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30 掉电

楼主(2015-06-16):
DELL 1330 掉电 开机 过了DELL LOGO 后直接掉电   有时进系统正常  掉电后能再开机  求助

网友:
看看显卡的散热没问题的话有可能是温控芯片的问题

网友:
或者看下开机键有没有进水的 我遇到过进水腐蚀就是你这种情况

网友:
可能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换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