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630 灵动鲨 D3 2G不装驱动能进,装驱动后黑屏。

楼主(2015-06-16):
七彩虹GT630  灵动鲨 D3 2G本来是没问题的,后来不知怎么了有碰到卡上部分元件焊点那面,当时有烧焦味,后来就进不了系统,把驱动卸掉就可以进。请教下从哪下手?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主芯片坏了

网友:
显卡出问题了,换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各电压正常吗?BIOS正常吗?都正常就扔了,没修的意义。

网友:
看看哪个烧糊了,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