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pro Rev1.00g主板为什么不触发

楼主(2015-06-16):
南桥和io(w83667hg-a)条件满足,触发io的s-slps3#脚无电压,挑起io的s-slps3#脚焊盘上也测不到3.3v但能触发,该脚阻值400多。是南桥问题吗?为什么挑起能触发呢?求指点,在线等

网友:
也可能是上拉电阻坏了

网友:
直接进io不需要上拉呀

网友:
是南桥问题吗?各位看官说说你们的看法

网友:
请发送你测量的待机条件电压值发送上来,让大家帮你看看是否有不对的地方,如果条件全正常基本上南桥坏。

网友:
加焊南桥后可以触发亮机,放一会就不能触发了,在加焊依旧可以触发亮机,放一会就又不能触发了

网友:
焊点的锡氧化了还是南桥不良还是什么其它原因?

网友:
是不是南桥不良的可能性比氧化大的多,困惑中,求解

网友:
加焊了北桥,可以触发没去看可不可以亮机,放一会就再也不能触发了

网友:
估计南桥挂了,需要更换了

网友:
重植一下南桥,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换了南桥还是过一会就不能触发了,热风枪吹一下南桥旁边元件就又能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