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

楼主(2015-06-16):
联想  e47a  客户说 不定时 黑屏   开机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 3分钟左右 黑屏  但是 背光亮  外接无显示   散热已经处理    各位大神前辈  给个思路

网友:
先吧可以换的先换了试  然后再动主板

网友:
应该 跟显卡有关,把外围条件测下

网友:
驱动   显卡供电    显卡芯片  三方面

网友:
温控芯片···

网友:
压力测试黑屏,遇到最多的还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换块屏幕试试

网友:
放放电看看   我修到过一台不显示放电好了的

网友:
建议做个系统排除

网友:
只有背光?那就是白屏,感觉显卡的问题,重植试下现象有无变化

网友:
显卡问题呗看看吧

网友:
换南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