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子的一块板到了内存就重启

楼主(2015-06-16):
今天有一台主机突然一只用一会儿就重启,用一会儿就重启,最后干脆就开不起来了。里面太脏了,打开吹干净。发现CPU旁边有一个电容鼓了。这个北桥跟南桥间的电容是不是总线供电滤波的呀?(初学者哈。不知道是不是)看他鼓了,还没有爆浆,我就拿螺丝刀捅了一下,竟然开机了。不过电容上面也裂开了一个小口。人品啊,新手也不懂怎么修。这就好了?晚点把电容换换

网友A:
是了 换了 就好了

网友B:
不要侥幸心里电容鼓包 一定要换的。

网友C:
电容爆头了,哥哥

网友D:
这都行  看来维修时仔细观察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E:
换电容的时候要注意,别把电容极性搞反了,不然还会爆的

网友:
电容鼓了还换了

网友:
g31  的! 板子

网友F:
10v或16v的时常鼓包的

网友G:
不用问,先换掉电容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了 换了 就好了

是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侥幸心里电容鼓包 一定要换的。

换一个,好一个。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爆头了,哥哥

我给他挤回去,他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都行  看来维修时仔细观察还是有必要的

胆大心细呀。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电容的时候要注意,别把电容极性搞反了,不然还会爆的

上次买了一包修了个显卡,还剩40多个,刚好有的换

网友:
换了,就好了。鼓得不是很严重,没认真还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v或16v的时常鼓包的

这个是6.3v 1500uf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用问,先换掉电容再说。

是啊。已经好了。省事啊

网友:
维修要细心啊。、、

网友:
维修的一要求,表面检查。。呵呵。。

网友:
这机子遇到好多个了

网友:
电容爆了就一定要换

网友:
低压小电容鼓包不怕!最怕是高压220V以上的鼓包,发热,然后再炸开,声音给放个鞭炮似的!真的很吓人!楼主最好换个耐压高点的最好再16~25V的!不过你的那个是因为电容电解液干枯造成发热开鼓给桥供电的,换个6V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