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24保护隔离求分析

楼主(2015-06-16):
       图上这个电路只有AC_OFF_3H和MAIN_DC_SW_OFF#为高电平的时候才会使PQ35B截止,可是如果PQ3不导通就不会有DC_IN_R电压,没有这个电压MAIN_DC_SW_OFF#就会一直被拉低,而PQ3导通的条件是ACDRV#是低电平,可如果要ACDRV#是低电平,又得MAIN_DC_SW_OFF#为高电平,我去,修得我脑袋都大了,求大神解释。

    现在手上有台MBX-224的机子,用可调电源开机好好的,一接适配器死活不开机,不要跟我说是适配器的问题,接适配器,量电压就发现这个MAIN_DC_OFF#死活是低电平,以经在这个电路循环里晕死了.....求大神解惑

网友A:
公共点阻值测了嘛

网友:
楼主把图纸传上,只有一个截图不好分析!

网友B:
用可调电源开机好好的,一接适配器死活不开机,不要跟我说是适配器的问题,那还能有什么问题!是不是适配器电压不对呀。保护隔离要是有问题的,可调电源能点亮吗。

网友:
呵呵,这有意思了,可调电源是好好的,,那就说明电路,主板都没问题了呀,,,搞不清楚楼干嘛不让我们说是电源问题,难不成楼主换过电源了????

网友:
没见过截图中的这个电路,不过有没有换适配器试试

网友:
楼主仔细看图,重要的信号是ALW_ON而不是........

网友:
如果ALW_ON为低,插适配器后MAIN_DC_SW_OFF#永远都没电压

网友:
跟充电电路有关系吧

网友:
具体查查充电电路吧

网友:
如果PR6能过适配器电压,问题应该在PD6上,可以在接适配器时看它是否能够贯通,实在不行去掉接通就好了。

网友:
大家都别不信,适配器插在同样的机子上正常开机,我店里一箱适配器,你们还在问我是不是适配器问题?而且可调电源是可以正常开机的,适配器接上就是我说的这个问题,如果没修过这个奇怪的问题就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肯定不是ALW_ON的问题,公共点都没电,跟那没关系,问题肯定出在这个电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阻值测了嘛

可调电源正常开机,阻抗测了,475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可调电源开机好好的,一接适配器死活不开机,不要跟我说是适配器的问题,那还能有什么问题!是不是适配器 ...

是不是很奇怪?我也很奇怪,电源接在同样的机子上,正常开机,我店里电源都是整箱整箱的!绝对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高手高高手

网友:
分压电路问题比较多ADTET

网友C:
给你解答这个电路里面三个小问题:
一、①关于MAIN_DC_SW_OFF#这个信号:PQ3应该是个隔离保护管,一接电源,DC_IN_MOS这边就19V啦,19V到达PQ4B G级高电平导通PQ4B,这边MAIN_DC_SW_OFF#肯定为低电平。
二、关于PQ3的导通条件是:有了①的解释,第二个问题就容易了, PQ3想要导通只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ACDRV#为低电平,二是AC_OFF_3#为高电平截止PQ35A,防止VIN到达PQ3 的G级。
三、关于ACDRV#的来源:有了②的解释,第三个问题更容易了,ACDRV#这个信号来源于充电芯片,充电芯片条件满足就会拉低ACDRV#这个信号,用于开启隔离保护管。 ACDRV#这个信号不是这个电路自己产生的。
最后指出你这边一处表述错误:(如果要ACDRV#为低电平,又得MAIN_DC_SW_OFF#为高电平)这个电路里面就算 AC_OFF_3# \ MAIN_DC_SW_OFF#同时为高电平,这里又跟ACDRV#这个信号有什么关系呢?
继续努力,我看好你。

网友D:
DC-IN-R电压是过了PQ2就产生的。你上的图应该是机器后级电压电流检测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解答这个电路里面三个小问题:
一、①关于MAIN_DC_SW_OFF#这个信号:PQ3应该是个隔离保护管,一接电源 ...

这位仁兄如果ACDRV#和,DC_IN_G1不是连在一起的你这么理解就完全成立了,可这两个电压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如果MAIN_DC_SW_OFF#和AC_OFF_3H其中就是个一低电平,嵌位电压就会消失,双二极管就会反向击穿,那么PQ35B就会导通,DC_IN_G1和ACDRV#是连在一起的,隔离管就不会导通了,头大,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DC-IN-R电压是过了PQ2就产生的。你上的图应该是机器后级电压电流检测保护电路

这是富士康给索尼做的保护隔离电路,DC_IN_R是公共点电压,现在是不过隔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