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V43A,板号A1XRMX,加电无显

楼主(2015-06-16):
原来是大短,+1.1VS电压的上管短路了,更换后上电正常,电流跑到0.85左右有轻微跳变,就不动了。测量板子上pcirst#和ldt_rst#信号都正常发出了。bios刷过,现在所有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码,0.85的电流感觉也不正常,一般amd的机子跑码的话电流得到1.5左右。cpu换过,没变化。没思路了,请各位同行指点下迷津。

补充内容 (2015-6-30 15:30):
修好了,换了南桥好了。1.1VS直通南桥的,上管短路后19V电压直通南桥,把南桥烧了。

bios

V43A A1XRMXX MB.pdf

网友:
动过桥吗

网友A:
这有详细的时序图,按时序查,pcirst#和ldt_rst#都出来了,换内存、看看CMOS电池有无电?加热北桥看看。

网友:
北桥重做过了,没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详细的时序图,按时序查,pcirst#和ldt_rst#都出来了,换内存、看看CMOS电池有无电?加热北桥看看。

电池没问题,北桥重做过了,没变化

网友:
北桥也烧坏了吧

网友:
大短,1.1V上官击穿,1.1V是北桥供电的话,北桥可能挂了,AMD的j8机器

网友:
估计还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大短,1.1V上官击穿,1.1V是北桥供电的话,北桥可能挂了,换个桥试试吧

网友:
干掉北桥

网友:
1.1V给北桥的供电都是经过mos管隔离的,应该不会烧北桥啊。1.1V跟南桥倒是直连的,难道南桥坏了?实在不行就换桥看看了

网友:
是啊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电池电压低,或刷bios试试

网友:
修好了,换了南桥好了。1.1VS直通南桥的,上管短路后19V电压直通南桥,把南桥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