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J关机后自动重启

楼主(2015-06-16):
               求大神支招。 从来还没遇到这个故障 不知道从那里下手。。。

网友:
刷个bios咯。。

网友:
这是维修第一板斧

网友:
   不是BIOS问题 。 已经修好了。。

网友:
先装个系统嘛

网友:
开关问题吧

网友:
刷BIOS干网卡换南桥!三板斧

网友:
ASUS的排阻是通病,你们都知道的,,关机后重启,这个问题,一般都是网卡的wake信号导致的,,这个信号是由待机3V经过排阻上拉,,估计是它挂掉了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分享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