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LE1902x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15-06-16):
此机器不插驱动板5V输出正常,一插5V被拉低到只有0.45V,几乎没有电压 ,电容除了450V的其他全换过
光耦,比较器都换过,没思路了,求主各位大神。
两张图

网友:
12v正常不? 确定驱动板没问题?

网友A:
换个驱动板试下 看到底是哪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是5v供电,确定没问题,弄个通用的电源板改了之后正常,但我的是灯管的电源板,没法用。这个是
le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驱动板试下 看到底是哪的问题

驱动板确定没问题,就是好像电源板带不动负载一样

网友:
把那个5v的 二极管换了 看看

网友:
你说的是哪个.,是r824相连的哪个贴片二极管么

网友:
背面 挨着电容的 大二极管啊

网友:
电源板有问题吧

网友B:
教你一个楼主 你用可调电源夹到驱动板的5v针脚看下是不是有问题  HP的19寸的 显示器 我有修到过是因为主芯片坏了 一接上就呗拉低了的 不一定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多测试一下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教你一个楼主 你用可调电源夹到驱动板的5v针脚看下是不是有问题  HP的19寸的 显示器 我有修到过是因为主芯 ...

那个我一开始就试了,供电和地接反了烧了主芯片,我又发了一片过来,故障和原来一样

网友:
以前遇到插驱动板电压被拉低的,都是直接改通用的,但这个是led没有板子改,这个机器已经亏了,在发个电源板更亏啊

网友:
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查5V反馈和电阻 换431

网友C:
12V跳不跳,??那个50V 47UF的电容换了没有?换了电容不行,就把相连这个电容的二极管换了,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
把电源上的开关管换掉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2V跳不跳,??那个50V 47UF的电容换了没有?换了电容不行,就把相连这个电容的二极管换了,希望能帮到楼 ...

是的,在220V高压PWM芯片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在220V高压PWM芯片供电。

你的意思是好了没有呢?

网友:
修好了发出来分享下

网友:
这种情况,我就外供个5V来试一试。

网友:
这种情况,我就外供5V来试一试。

网友E:
明显带不起负载,我也碰过这种情况,我的是换了滤波电容后就好了~期待楼主早点修好分享下

网友:
看下开关的阻值!

网友:
不能带负载一般就是电容 整流二极管 开关管 的问题 想那么多干嘛

网友:
楼主好没有呢我经常遇到接上驱动板电压就跳变的,每次都是改板,你可以试下拆个旧机器的板子改个5V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明显带不起负载,我也碰过这种情况,我的是换了滤波电容后就好了~期待楼主早点修好分享下

滤波电容我都换完了没好,客户天天催我都烦了,实在不行只能换板了

网友:
外置5v接个 判断下是不是电源板这边的问题呀

网友:
50v电容  开关管  电源IC都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明显带不起负载,我也碰过这种情况,我的是换了滤波电容后就好了~期待楼主早点修好分享下

这个机器是大同代工的,即使你把贴片电容换个一干二净  也不出电压,你所说的换滤波电容就出电压,明显是忽悠人的,我修这款机器修的太多了,批量几十台,故障就两种 ,一是次级无输出,二是指示灯亮,无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