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咱们论坛搜索关键词时总搜不到

楼主(2015-06-16):
为什么咱们论坛搜索关键词时总搜不到,没办法只能用百度搜索

网友A:
右上角有三种搜索方法,你是怎么样搜索不到,是不是你电脑有其它什么插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右上角有三种搜索方法,你是怎么样搜索不到,是不是你电脑有其它什么插件?

谢谢海韵老师,我平时输上关键词直接按回车,总是什么都搜不到

网友C(2015-09-05):
引用 网友B:
谢谢海韵老师,我平时输上关键词直接按回车,总是什么都搜不到

用全文搜索
搜广达图纸时,最好只搜那3个关键的板号。
如DA0CH3MB6E0
只需要搜CH3即可
仁宝也一样。搜关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全文搜索
搜广达图纸时,最好只搜那3个关键的板号。
如DA0CH3MB6E0

谢谢月饼老师

网友:
我也碰到了  用百度能搜到  论坛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