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技嘉代工M2VLE-RH-LE 无CPU内存总线供电

楼主(2015-06-16):
联想 技嘉代工M2VLE-RH-LE 无CPU内存总线供电 ,  经查CP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6566 ,  37脚en信号无高电平
拆掉相连的R521   ,en信号电压5v 正常,怀疑SHC5137  IO坏  手头没有这个IO  不能确定是不是IO  哪位大神 给指点一下。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修好 后面就正常了

网友:
CPU电压在之后,你断开R521电压出来了  也许只是不受EC控制开路输出呢。先看内存总线吧

网友:
其实他们的意思是按时序修

网友:
按时序先修好内存。

网友:
INTEL时序:内存--桥--总线--CPU.  AMD:内存--VDD2.5---CPU--桥---总线

网友:
用的VIA的芯片组  是先内存供电 还是CPU供电?

网友:
无论谁都是先有内存在有下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