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LA-8691P 怪问题,上EC 3VALW短路,不上就不短。换新一样

楼主(2015-06-16):
联想Y400  LA-8691P  怪问题,上EC   3VALW短路,不上就不短。换新一样。换了两个新的都一样,一上EC就短路,什么问题呀,量焊盘都正常,就只有3脚 +RTCBATT接地了,我不焊接这个脚,3ALW也短,EC是IT8580E 是带有LENOVO 的LOGO的EC,没头绪,板层短应该焊盘可以量到才对呀。还是这新的EC和厂家的引脚不一样

网友:
有可能是板成短路吧

网友:
仔细清理下焊盘,用吸锡线拖平,在上EC,

网友A:
想想,装上EC,下一步是谁工作了,就是它。

网友:
不会是买的打磨后的EC吧

网友:
EC型号一样不

网友B:
有图纸就该任性,比照纸芯片不上板时把不应对地短的那个脚与芯片地脚测下看是不是打磨芯片或是芯片引脚定义不一样(类似技嘉的情况)

网友:
下了芯片打对地阻值可否找出异样。。还要对照图纸

网友:
拆了芯片。打开图纸。。打对地阻值

网友:
我觉得板子应该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C:
还是觉得EC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想,装上EC,下一步是谁工作了,就是它。

对的,应该是这个思路

网友:
是呀,我都把南都干下来了。除了上面我说量焊盘第3脚和图不正常外,其它量焊盘都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就该任性,比照纸芯片不上板时把不应对地短的那个脚与芯片地脚测下看是不是打磨芯片或是芯片引脚定义 ...

十来块一个芯片,没苾要打磨吧,你说显卡那就大大的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觉得EC有问题。

是呀,图纸26脚是供电,EC芯片上是接地

网友:
不关EC事的,EC是待机开启其他供电,其他短路就会使待机有问题

网友D:
就是EC不一样哦,必须要料板EC  买片料板得两百多,EC还不一定是好,在桃保上有一家卖的,芯片100块,我槽,黄金芯片呀,那修这机得多少钱才行,没一千大洋以上看来搞不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是EC不一样哦,必须要料板EC  买片料板得两百多,EC还不一定是好,在桃保上有一家卖的,芯片100块,我槽 ...

卖100一个的就是我   不过别人买了换了就好了   不就100块么 ,修这样的机器不收客户300都不做的

一味降价最后维修就死翘翘

网友:
找图纸 慢慢看咯。我都没板子可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十来块一个芯片,没苾要打磨吧,你说显卡那就大大的有

我只说要确定一下,还有可能是PIN定义不同.

网友:
看看是不是EC 带程序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卖100一个的就是我   不过别人买了换了就好了   不就100块么 ,修这样的机器不收客户300都不做的

一 ...

有没有做,是不是百分百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做,是不是百分百行呀

只要你判断准确  焊接不失手 上机直接OK 全国各地很多维修店验证的结果

网友:
有可能是.........

网友:
是不是换错e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卖100一个的就是我   不过别人买了换了就好了   不就100块么 ,修这样的机器不收客户300都不做的

一 ...

这EC 带程序吧!

网友:
这个 ec带程序。要买专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卖100一个的就是我   不过别人买了换了就好了   不就100块么 ,修这样的机器不收客户300都不做的

一 ...

请问,我修一台Y400换EC后用耳机声音正常,内置喇叭没有声音,其它一切正常,是EC的问题吗?换你的EC后能不能好

网友:
上ec不上电也短 那应该还是 e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我修一台Y400换EC后用耳机声音正常,内置喇叭没有声音,其它一切正常,是EC的问题吗?换你的EC后能 ...

换我的 包喇叭声音好  需要联系 QQ452703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