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朋友说这个论坛都是高人,特来请教thinkpad T400显示屏问题

楼主(2015-06-16):
T400(LCD 普分)服役7年多了,最近显示屏轻微闪烁,偶尔亮度也有很轻微的上下跳动,高手们帮我分析下我是更换高压板还是屏线,或者两者一起换。本人超级大菜鸟,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
你应该是散客吧?

网友A:
T400八成是灯管,两成是高压板,还见过一种可能,两个都坏的。
修过很多了

网友:
自用电脑,坏了想自已学着弄弄,超版 ,能指教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400八成是灯管,两成是高压板,还见过一种可能,两个都坏的。
修过很多了

灯管坏了那麻烦了,这个好像要动烙铁,看样子只能找商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坏了那麻烦了,这个好像要动烙铁,看样子只能找商家了。

是的,这只是故障判断,不是结果,拿去找商家检测再看具体情况吧

网友C:
不知道怎么修,我是路过的,坐着抽烟看看高人教你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怎么修,我是路过的,坐着抽烟看看高人教你修

。。。。。。我准备把灯管,高压板,屏线全到淘宝买来换,还不行,我就直接换屏。
弄一看看,生命在于折腾啊。买张屏也就200来块。找商家修我估计也要这么多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准备把灯管,高压板,屏线全到淘宝买来换,还不行,我就直接换屏。
弄一看看,生命在于折 ...

哥们,你境界高啊  不在折腾中生存   就在折腾中灭亡

网友D:
本人觉得要换屏,你这款用的屏应该是LP141WX系列的,所以说可能是闪屏门的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本人觉得要换屏,你这款用的屏应该是LP141WX系列的,所以说可能是闪屏门的屏。

LEN4031 不是LG的屏,应该不是那闪屏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N4031 不是LG的屏,应该不是那闪屏门。

换屏没错的,这个批次的屏也是闪屏门。

网友:
你还是拿到商家去修吧,风险小点,愉快的把事情解决了,还有保修

网友:
是啊,还是找商家保险点,自己换的话烧坏东西就不值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下高手是如何修的呵

网友:
lg X3  不会修

网友:
差一分下载分   下载一个BIOS   求别举报我

网友:
找专业地点检测   也许换高压板和屏线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
找专业的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准备把灯管,高压板,屏线全到淘宝买来换,还不行,我就直接换屏。
弄一看看,生命在于折 ...

维修人都有一种品质,就是“生命在于折腾”。你已经出师了。

网友:
这是让我们没饭吃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准备把灯管,高压板,屏线全到淘宝买来换,还不行,我就直接换屏。
弄一看看,生命在于折 ...

找商家换个屏没个三百可能没有干,你这情况不好说,要是单灯管坏了,100以内应该没问题,要是还有别的问题就不好说了,最好是换个修电脑的叫别人看看,自己弄可能把问题放大

网友:
古话隔行如隔山,建议到专业的·维修点去,自己不要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准备把灯管,高压板,屏线全到淘宝买来换,还不行,我就直接换屏。
弄一看看,生命在于折 ...

亲 教你一招,把电脑拿到卖屏的地方说换个屏,他会帮你换,换后正常给钱。不正常他会说机器有问题而换回你的屏。

网友:
最近显示屏轻微闪烁,偶尔亮度也有很轻微的上下跳动,,,,这句话是关键,,,换屏吧

网友:
9成是灯管问题

网友:
折腾吧  反正不在乎钱也无所谓  灯管你是别指望折腾好了  高压板还可以

网友:
屏坏了,,,换十条屏线都好不了!

网友B:
已经搞定,特来回复楼上各位,起初淘宝花9块钱+邮费10块钱换了高压板无果,还是一样闪烁,并且更严重还暗屏。但系统进入正常 ,屏幕有显示,高压条上的指示灯也正常工作,只是背光没亮,自已判断是灯管坏了,随后又在淘宝花了10块钱买了根灯管+邮费10元。现在电脑正常工作,屏的亮度也比以前好了。彻底解决总共花遇39元。谢谢各位的回贴。

网友:
别弄坏了还是花钱解决问题比较稳妥

网友:
这种还是找个修电脑的弄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搞定,特来回复楼上各位,起初淘宝花9块钱+邮费10块钱换了高压板无果,还是一样闪烁,并且更严重还暗屏 ...

牛人呀,自己就把灯管给换好了,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至少烙铁功夫应该表扬一下!

网友:
   灯管的原因比较大了  建议去找专业维修店修吧   生命在于折腾  小心折腾挂了

网友:
先换灯管 后测高压

网友:
我就呵呵了  T400好像都是用的带排线尾巴的屏 200你想换屏?做梦??????

网友:
上下倒动跟灯管有什么关系啊,屏的可能性占8成了

网友:
电压不稳也会这样,还是去维修点检测吧

网友:
版主不错不错  吸取一下经验

网友:
先检测看看,再判断,用了7年,有些电子功能性老化了,具体原因还得检测再修吧

网友:
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这年头散客也来摸鱼了。还怎么混

网友:
t400有的机器用的显示屏有些属于闪屏门的那些屏的,你的这问题肯定是屏的故障啦,不过根据你的描述也有像灯管的问题

网友:
T400 lcd屏到寿了,底部该出亮线了。。。。。

网友:
LCD的估计屏坏了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 直接拿给别人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