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E431,用适配器可以点亮,就是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5-06-16):
(无正文)

网友:
检查下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换过电池没有

网友:
电池已换过,不装电池测电压是1.2v,装上电池没有充电电流

网友:
电池不充电,电池,充放电芯片,电池SM总线,充放电管子都有可能。 先检查充电芯片的充电使能信号CHG_EN这样的。

网友:
充电芯片的上下管查了吗?上管的升压电容坏也会引起不充电

网友:
上管升压电容PC315坏,PR324虚焊

网友:
主要查充电芯片问题挺大。电池问题也常见

网友A:
现在新机器电池不充电,除了查充电芯片条件,你要进系统看下在系统下面能不能认到电池,如果认不到电池,就是SMB问题,,能认到电池,BIOS,EC,,查下,,不过还得看电池是怎么链接的,SMB是直接到充电芯片的,还是到了EC,由EC再给充电芯片(这是关键)

网友:
保护隔离这块有问题

网友:
看到标题就纠结、进系统电池能不能识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机器电池不充电,除了查充电芯片条件,你要进系统看下在系统下面能不能认到电池,如果认不到电池,就 ...

楼主思路很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思路很清楚啊

你是不是回复错了??我可不是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机器电池不充电,除了查充电芯片条件,你要进系统看下在系统下面能不能认到电池,如果认不到电池,就 ...

我有碰到过认电池,也在提示充电中,但死活冲不了电,充电电流也没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碰到过认电池,也在提示充电中,但死活冲不了电,充电电流也没上去

那么这个情况就要查充电芯片了

网友:
能同时用,又认到电池的就看看电池充电,检流什么的。认不到,就从检测电路开始。

网友:
楼主表达清楚一些么。到哪一步了。。。直接来个不充电换电池。谁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问题都是一步一步分析。。。。

网友(2015-07-18):
先软后硬,电源管理器有开启全速充电吗?

网友:
查到是哪里问题吗?